[内存维修]
双面 4位 1 BANK 内存,如何数芯片?

楼主(2009-09-17):
SD内存 , 4 位 颗粒 双面条 应该是只有 1 BANK 两边都有阻排, 现在用 RST 测试 显示是 第六段 有问题, 如果是单面 8位 条 就是 第二颗 颗粒, 这1 BANK 双面条 如果去掉 1-84 面 的 第二个 颗粒, 容量变 64M ,
我就想问问了 要更换 那颗颗粒,或者是 那几颗 能判断出 具体是 那颗
芯片

网友:
这又不行了,

网友:
怎么数,就不探讨了,置顶帖上有,我奇怪的是,4位条,拆下一个颗粒后,只剩60位了,怎么能点亮且容量减半呢?要知道,SD的内存缺位的情况下整组BANK要被屏蔽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