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花屏 那几个地方会造成这样的问题

楼主(2009-09-17):
垂直不同颜色的彩条那几个地方会造成这样的问题

网友:
屏线
驱动板
就这几个故障
替换法测试

网友:
感谢你的讲解,我这有台三星710N  是这样的问题  用通用板替换OK了

网友:
710n  很有可能是 程序的问题
   貌似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