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IPS 150S4接信号,提示无信号显示

楼主(2009-09-17):
PHILIPS 150S4 接信号,提示无信号显示,信号线是好的 是MCU数据的问题吗?,有数据的麻烦上传一下

网友:
看行场同步信号线是不是 断了
这种问题很常见
之前  联想的遇见过一例

网友:
1 看行场同步信号是否能到达主IC
2 以上如正常,那可能就是程序或是MCU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