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卡跑25不显

楼主(2009-09-17):
问题:数码卡跑25不显``电压都正常`

网友:
是技嘉的板子.什么型号.技嘉的板子.25应该是正常的.如果是集显,插独显试,如果是独立,先把内存清理干净.显卡去掉.看诊断卡显示啥东西?

技嘉的板子.25应该是正常的

如果经过以上处理还是不行.启动时压SB. NB试试.    如果还是不行. 就检测内存供电.

网友:
一般是NB,

网友:
是技嘉的板子M61的主板`是集显独显也试过``不行的``都是跑25不显``内存干净`还是一个09年5月份的主板`启动时压SB. NB``一样的``没有用``

网友:
你刷个BIOS看下,网卡看下有没发烫的现象,还有就是桥了,量USB阻值

网友:
单桥板子,应该是桥虚焊,碰到的太多

网友:
内存不过?估计是北桥的问题,不行刷BIOS试试

网友:
那板子应该还有保吧?桥有虚焊的可能,但桥万一一次烤不好,就要烤几次,烤过几次的板一般都变形了,使用一段时间还是会出问题的,最好拿去保,跑25好像是主板板载设备没检过,如果真想修,也可以吧网卡或声卡拆了再看看。

网友:
桥的问题,你压住桥试一试吧。这种单桥的主板就是虚焊的真多啊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4897-1-1.html看下这里可能帮得到你

网友:
我是不会选单桥的MB的

网友:
同样修过一块杂牌845板,跑马25,后换桥OK!

网友:
刷BIOS看看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昨天遇到个插PCI-E跑2A不亮的,怎么压桥都没反应,后来插PCI显卡亮了,刷了BIOS也无果

网友:
还有保修的就拿去保修吧

网友:
CPU座虚焊了。。和桥无关。。

网友:
这个板子 跑25刷BIOS 会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