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865芯片主板内存的时钟是不是又北桥发出的?

楼主(2009-09-17):
有一块intel的原装板,内存时钟不正常,跑时钟ic到内存槽测试点间线路,没跑通。请教各位 intel 865芯片主板内存的时钟是不是又北桥发出的?

网友:
是的,INTEL 的板内存都是从北桥发出的,如果内存时钟偏高的话,多半北桥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