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假负载基础问题

楼主(2009-09-17):
请问一下  假负载上面的点位  比370的假负载  上面标了个“主供电 2.0V”  是不是就是核心电压啊!
还有测负载上的标的点位   什么“主时钟”“辅助时钟”“VTT1.5V”“复位”之类的 就一个点啊,怎么测啊  是不是测其对地的电压啊!

网友:
建议楼主还是先去新手区泡一个月吧

网友:
假负载后面有说明的啊!

网友:
唉 楼主知道么是搭铁不

网友:
各位老大  能不能别光说不练啊!  回答下问题啊   不要说去哪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