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746主板的疑难故障

楼主(2009-09-17):
整机拿来时是不开机,用户插反内存,烧了条子,槽子,拆出主板是MS-6746主板,内存供电支路上的肖特基二极管明显烧焦,换后清理内存槽,经仔细测试后,供电,时钟,复位,一切正常.装上CPU,内存(烧了槽空着),显卡,加电发现代码跑不下来,点一下复位走一步,最终也不亮,试着上我的CY2.0的CPU后,居然一切正常,加上原机硬盘,进系统也正常,以为是BIOS有问题,重刷一个还是依旧.又把原机的P42.4的CPU插到别的主板也是正常的.可上回原主板不能工作.

网友:
内存槽上AD线对地值均一样.

网友:
建议更换CPU电源芯片。

网友:
还有无别的原因了,哪位还遇过这情况

网友:
有哪位高手遇过这种情况,指导下

网友:
换掉CPU供电IC,依旧

网友:
请版主指导下,没有思路了。

网友(2009-11-20):
个人认为,主要要查找的还是内寸的地址线。

网友:
加焊一下CPU座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