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开机白屏

楼主(2009-09-17):
小弟有款七喜的机器,启动后屏幕白屏,但是接外接正常,然后换了一个屏还是白屏,望哪位有经验的朋友可以指点一下,在这里先谢过了~~

网友:
建议你换个高压试试,我修过一台方正的.高压条的问题.....

网友:
平线和主板接口加汗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怎么也想不明白,白屏与高压条怎么会有关系呢?有点误导的嫌疑哦。

楼主怎么不先量一下屏上的供电等电压都是否正常呢?

网友:
是阿,白屏说明高压天有高压出来,怎么会是高压条呢,查下屏线

网友:
2#白屏是修高压条修好的?有点神奇哦

网友:
白屏代表屏的背光系统无问题,只是成像系统不正常,显示不出来画面而已,此时屏的灯管已亮,就是高压完全没问题,主要查下屏上的供电3。3V正不正常?以前碰到一联想机子就是主板接口处3。3V没有导致白屏的

网友:
白屏是信号没有过去。。。

网友:
应该是屏供电和屏信号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屏信号的问题,白屏说明屏的供电已经正常,液晶屏可能正常工作了,建议查下屏线和控制信号

网友:
白屏怎么会是高压的问题呢,别误导人

网友:
屏供电的问题,检查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兄弟啊,屏线怎么加焊啊~~

网友:
量量屏线通不通。有的屏线可以加焊,有的直接换。呵呵

网友:
查下屏上有没有3.3

网友:
是不是广达的SW7,如果是就是显卡

网友:
回复 网友A:

白屏和高压板有什么关系。。平都点亮了。看屏线上有3.3没有。。。有就再差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