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661GX-M7被雷击后,无法开机。

楼主(2009-09-17):
故障:精英,661GX-M7被雷击后,无法开机。
维修过程:
测ATX,橙,红,黄,绿,紫。对地测量,没有短路;
上电,手摸各大芯片,发现网卡芯片严重发烫,拆下网卡芯片;
测量开关脚,电压正常,3。3V;晶振电压正常,1。5V左右;
电池电压3V左右;
按下开机键,无法触发;
强行触发,南桥发烫;
触发形式是:南桥,(SIS 964L)独立触发;
诊断为,南桥损坏。
更换南桥,(嘻嘻,本人是新手,做桥做了三次)
第一次,可以触发,但是,FRAME ,+5v,IRDY 3。3v灯常亮,(经过思考,南桥未做好,加焊后5V,3。3V灯亮,但是RESET灯微闪,每隔几秒闪一次,重做第二,第三次,现象一样是微闪)
最后,通过网上发贴,上真U。微闪的现象没有了,跑码,显示了。

网友:
有钱图,新手就敢动南桥,佩服.佩服

网友:
强列支持.新手不学会动SB  什么时候才可以变为老手. 搞修理就是要学多动..............

网友:
嘻嘻,做BGA已经有好几个月了,总体来说,手动植珠,还可以练一练自己的耐心和手巧呢!

网友:
强烈的支持一下!

网友:
请问你们都是怎样拆南桥的?用BGA,还是风枪?

网友:
LZ还真有耐心啊  3次啊

网友:
他有BGA,当然敢尝试下,
如果是用风枪,那就服了,并希望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白光882风枪。没有BGA焊台。(太贵了。)

网友:
真的用风枪 啊 我想我做的话 手会相当的多抖的。。。。。。。。太有才咯

网友:
太太牛逼了,用风枪都可以换南桥,真的顶级高手啊

网友:
真有耐心用风枪做了三次SB,我们这碰上这种情况就劝用户换板了,BGA都是用来做笔记本的,手工植株都太懒了不愿做

网友:
思路比较清晰,支持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设备做桥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白光882风枪,我的QQ相册里有。651609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