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高手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09-09-17):
+RTC_CELL和+3.3V_ALW那个是这个IO的供电它们有什么关系

网友:
这两个电压这个芯片都需要

网友:
那请问楼上的
它们有什么关系呢、
能详细讲解一下吗??

网友:
有了这两个电压芯片才能工作。

网友:
首先要有+RTC_CELL这个电压,然后产生ALWON信号去开启+3.3V_ALW

网友:
对了,在产生ALWON信号之前还要有ACAV_IN这个信号

网友:
这个是DELL 的MEC 5025 ~M1330上有这个片子

网友:
回复 网友A:

rtc-cell不是RTC电池提供供电吗?
那不是电池怎么开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