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看看这是不是CPU电源IC ?

楼主(2009-09-17):
我是新手希望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
LZ  那就是你想知道的东西,是电源IC

网友:
我认为是!
你可以直接测量4PIN+12V是否通到这个IC某个引脚
  这样判断最准确!

网友:
谢谢各位!!!!!!有你们的帮助我的技术增长的很快。

网友:
应该是,离电源插座较近

网友:
是电源管理IC  MSI—6714老子当年修了N多这个机种。

徐品权 -4 老子姓李

网友:
这个板好修啊,可能料就不好找了。

网友:
测量一下就知道啦。跑一下,MOS到电源IC的线。

网友:
万用表干什么用的啊???测一下不就OK了??电源IC总会有脚会和CPU供电场管G极相通!!当有有些板中间会有驱动芯片等特殊情况!!!

网友:
肯定是CPU供电的IC哦

网友:
就是。MSI的845板有的就用这个,我拆废板的这个都用完了,手头还有一块没换的,别的牌子没看到用这个的

网友:
L6709 是CPU供电IC集成块!

L6713A 也是!(945之775CPU供电)

网友:
这个电源ic不好找。

网友:
工包的945很多用这样的CPU供电IC

网友:
富士康945的板上多见

网友:
L6709 是CPU供电IC集成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