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3充电指示灯常亮

楼主(2009-09-17):
IBM t23电池能充电,但只要装上电池关机后充电指示灯也是亮的,屏幕右下角不出现电池图标,电源选项里面始终说用的是交流电,各位大侠不知有没有办法?

网友:
先不要管指示灯,LZ单独用电池能开机吗??从哪看的电池能充电?

网友:
电池能充电,千真万确。进系统以后从电源选项里能看到充电进程。单独用电池能正常开机,能正常使用,就是充电指示灯不正常,屏幕右下角不能出现电池图标,电源选项里面显示一直用的交流电。另外,充电的时候充电芯片ADP3806有轻微发热。

网友:
问题已解决,是D31损坏

网友:
换了D31,故障依旧,最后发现是和D31连接的一个场效应管坏了

网友:
我以前修过的那台是充不了电,可以开机后来换了一个6脚的MOS管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