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映泰6100AM2主板遇到的特殊问题

楼主(2009-09-17):
朋友送修一块6100AM2的主板,故障为点不亮。上诊断卡跑50,判断北桥有问题。拆下散热片,发现该板曾经返厂换过北桥,并且北桥4角还打了胶。最讨厌这种做法,于是只好先用刀片把胶小心剔除,然后做BGA。做好后上电,跑到25,显示器指示灯开始黄绿交替闪烁,还是不亮,不得不拆下重做BGA,做这种上了胶的芯片一定要小心,因为残胶的作用,推芯片不回自动回位,所以推的幅度一定要小,而且一定要在芯片上放硬币。做好后再上电,跑25,显示器出现开机画面。接好硬盘跑系统,一切正常。判断主板修复后,就把主板装回机箱,所有连接线检查无误后开机,出现开机画面,然后花屏死机!我的神,刚才才跑了系统的,难道又坏了?在带换电源、内存、CPU后,仍然花屏。只的拆主板准备重做BGA。看到桌上换下的内存和CPU,包着试试的心态,组装好后开机,居然一切正常,很快就进了系统。在工作状态中无论怎样按压主板均未死机花屏,说明北桥是焊好了的。重新仔细观察装入机箱和现在的区别,除了面板连接线和光驱,其它都一样,难道是。。。嘿嘿,卖个关子,看大家认为是什么引起花屏的。

网友:
电源滤波不良

网友:
怀疑还是北桥

网友:
内存撒,碰到多了,

网友:
要是集成显卡那绝对是内存问题

网友:
内纯啥   cpu可能不开机换个机子就好了
内纯就有可能花了

网友:
看来还没人遇见过这样的问题,正确答案是花屏是光驱引起的。机箱上那个明基DVD光驱坏了,只要插光驱线,开机就花屏,不插或者换个光驱就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
我还没有遇到光驱花屏的现像呢   学习了

网友:
集成显卡吧?是内存引起的吧

网友:
我遇到过,光驱一读盘就花屏,都是很杂的那么水光驱

网友:
光驱,排线,都能引起花屏。。。

网友:
这个板,就算能用也不正常,就算正常也不耐用,就是北桥的问题,非常之热,空间又小,加个风扇也困难,所以还是为他超度吧

网友:
哎,在电脑公司待了3年,映泰这个名字让我刻骨明心!

网友(2009-11-08):
的确没遇到过

网友:
今天遇到个机器故障是系统突然变慢,右键点击菜单有花斑,偶尔蓝屏,屏幕不定时黑下再亮,想看下是否显卡有问题,进安全模式,结果出错,重复一个错误,换内存解决

网友:
呵呵,维修主板的过程中见过真多稀奇古怪的现象

网友:
还真是头一次看见光驱引起的花屏。真是什么样的事都有,

网友:
花屏的没见过。遇到过插光驱进系统异常的慢。

网友:
晕了,光区也会引起花屏,真的是神奇

网友:
呵呵。怪事啊。我昨天还遇到块上光驱蓝屏呢喃。换个光驱就好了,但怪的是这个光驱拿到其它机子上没有问题!

网友:
头一次遇到这个原因,没明白是怎么影响到的,供电不良?

网友:
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奇事怪事无奇不有,多来逛逛还是有很多可以学到的。
这种事真的没见过。

网友:
遇到过内存的 光驱还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
我遇到过,光驱一读盘就花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