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试电阻编号01b是多少欧姆

楼主(2009-09-17):
电阻01b多少欧姆,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

网友:
01B=1K

沙发~~~~~~~~~~~

网友:
是10欧吗????????????????????????

网友:
阻值为1K

网友:
学习了,前两天这种电阻还把我搞晕了呢

网友:
100*10=1000=1K

网友:
维修中

很实用!

谢谢!
。。。。。。
小于10欧姆的电阻的标注:
   用R代表单位为欧姆的电阻小数点,用m代表单位为毫欧姆的电阻小数点
    例如:
      1R0  = 1.0Ω  1R00 = 1.00Ω
      R20  = 0.20Ω R200 = 0.200Ω
      5R1  = 5.1Ω 5R10 = 5.10Ω
      R007 = 7.0mΩ
      4m7  = 4.7mΩ 4m70 = 4.70mΩ
E-96标注方法:
  E-96标注法有三位有效数字,精度在±1%(-F)
(1) 常用电阻标注:
    XXXY XXX代表底数,Y代表指数
    例如
      4700 = 470Ω
      1003 = 100kΩ
      2203 = 220kΩ

网友(2009-10-22):
看看书。就知了。电阻A在上面是100也就是01A就是100欧。B就是代表1000。。01B就是1000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