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50经典故障!

楼主(2009-09-17):
接到一台15 0的机器,(集成显卡的)电流上到0。65不亮,直接加焊显卡,OK了。后面的问题来了,进了系统就重起。进系统,电流掉到0。7左右,又上到1。1A才亮。不断的这样。拿下硬盘不进系统。什么事都没有。进PE也进不去。排除了硬盘故障。还有个问题,3。3V对地阻值多少才正常?我的是64的阻值正常吗?明天准备换个北桥看看。有那位高手修过类似故障的指点下。这没示波器,信号不好查。

网友:
建议楼主先加焊下CPU电源管理芯片(通病嘛),,,,,3.3的阻值是正常的
北桥坏也有可能的,最好先排除简单的在换桥,产生1.25V的集成块坏也出现这个情况,以前碰到过

网友:
旭日150通病,加焊ADP3205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呵呵 多谢大家。加焊了下CPU供电IC就好了。谢谢大家!

网友:
是阿,加焊下cpu管理芯片

网友:
刚好今天也接到一台旭日150的机子,首先加焊CPU供电芯片,再BGA855GME北桥OK!

网友:
地球人都知道的问题,我一个朋友是修手机的,自己有一台旭日一二五的,自己拆开加焊下就开机了。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