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L431的工作原理的问题

楼主(2009-09-17):
小弟,第一次发贴
我想请教关于TL431的几个问题:
1、下图的引脚定义是否正确
[localimg=180,135]2[/localimg]
2、如果正确,那么它是否通过R的(但R得电压必须大于2.5V,否则K A间不导通)电压大小来控制从K到A的导通程度

网友:
不好意思图片第一次发帖图片没上

网友:
那么下图的接法正确吗

如果正确,是否R1越大,Vo越小;是否R1越小,Vo越大
如有问题,请各位大虾,以免误导他人。

网友:
什么没人回答呀,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