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 充电问题,超奇怪,高手分析下

楼主(2009-09-17):
一台IBM T43,插上适配器,可以看到,正在充电,但是适配器拔掉,单独用电池时,还显示正在充电,而且右下脚显示的还是适配器输入图标,而不是电池的图标,不知如何维修。

网友:
单独用电池和适配器都能工作,那么插上适配器显示在充电,能冲进去吗?
如果能正常充电,那么先换个键盘芯片吧,如果还不行南桥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系统电源里看正在充电,而且充电指示灯为黄色灯啊

网友:
适配器检测电路出了问题 在3806的上面 有个三极管 和二极管 有击穿的 东芝芯片2脚一直都低点评

正常插适配器是0 电池是3.3 建议楼主查此电路

网友:
谢谢。楼上说的有点意思

网友:
个人认为还是 4L的同志说的明白 点到位了   不像2L的小扬修修 瞎出主意

网友:
我刚发一个t23指示灯常亮的帖子,故障和这个一模一样,期待高手啊

网友:
检测充放电路,检查充放电芯片,

网友:
4楼的兄弟正确,2楼的都扯到南桥了,真没碰到过。

网友:
四楼的正解,检查适配器检测电路

网友:
修好了,原来是D9 一个稳压二极管性能不良导致

网友:
有一点强悍哦

网友:
是在那一个地方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t23有救了!

网友:
学习了 跟4楼的学习了 跟楼主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