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HA-K8T890F-ML主板 不跑码

楼主(2009-09-17):
前天接到一个单位的3台神州主机,主板型号:HA-K8T890F-ML,经检测能上电,但不跑码(神舟的这批电脑电源特别爱鼓电容。。。所以很多都是把ATX电源换好电容即OK)而这3台即使是使用好的电源主板开机也不跑码。

仔细检查了一下,主板表面并无电容鼓包漏液现象,CPU供电正常(CPU是754针,CPU也换过好的发热,但就是不跑码。。。)时钟也正常,内存电压及内存时钟也正常。。。

弄的头疼。请大家给点思路,先谢过了。

网友:
查下复位吧,不行发刷BIOS

网友:
谢谢楼上的,感谢
复位正常,短接复位,复位灯亮。

嗯,好的,我试下刷BIOS

感谢帮助

网友:
应该拆了 好好查查

网友:
怎么样哦、
我都想知道
楼主发表一下哦

网友:
BIOS 正常,有片选的。。。
汗。。。。
解不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