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R70笔记本维修实例

楼主(2009-09-17):
三星R70笔记本 芯片组:82PM965 82801HBM  显卡:GO86-730-A3
故障现象:开机不显示。
维修:插上可调电源待机0.01,用LDO做待命电压,按触发开关电流上升到0.43不动,怀疑CPU都没有工作这么小的电流,上CPU假负载治具,量主板上的供电时钟都正常,但是没有CPU PG信号和复位信号,此机器是一手机器,电压和时钟都正常,而且别人没有维修过的,那么首先我们得考虑是南桥,市场上购买一个新的南桥用返修台做上去之后,触发电流上升到0.76,这次肯定复位有了,电流都变大了,上CPU,内存触发显示正常,这种一手机器维修就是轻松!~

网友:
初见凯哥在基地发维修贴。必须得顶一下。

然后回二楼,LDO是稳压管,类似于台机主板上S1117,产生待命3.3V的三端稳压管。不过在笔记本基本上都是六只脚的稳压管。

网友:
没PG  为什么不是CPU IC 坏或线路问题, 一开始就做桥貌似BGA做桥像吃饭一样简单 ,是不是还有很多细节没发上来。。。

网友:
没看懂
太高深了

网友:
就直接跑到南桥上面去咯啊`没有个检修过程么

网友:
我也不太明白,为什么CPU没复位,你就直接换南桥,在电压时钟正常的情况下,有可能是北桥。或PCI总线上的网卡,CARDBUS等。

网友:
LZ不想说经验就别说,要说就请说详细点。这么简单的一个时序 还说得那么神秘。
  你不要跟我说 CPU1_CPURST#是南桥发过来的。
要么你就直接说PG信号在前,先修PG 量测其他电压信号都进了南桥 就没见信号发出,32.768也正常。
杀之  OK···

网友:
不是神秘,是楼主根本就不知道,

你要是知道楼主在哪个工作上班,就明白了。对于楼主工作的公司,更换个南桥,的确像吃饭一样简单,有个工厂出来的师傅专门做BGA。设备是几万的,做个南桥BGA 10分钟--15分钟,含植球。

至于楼主为什么做南桥,是有人在指点,也是工厂出来的。很多的时候凭经验的,直接先做南桥。

我估计楼主不会再论坛公布他工作的公司,因为他们公司有严格的规定的。如果不想被炒鱿鱼,还是低调的好。

网友:
确实,是经验导致是SB问题,没复位正常是要一步步查的,得测信号才准确,说的太笼统。或者楼主就知道复位时SB发出的,别的都不懂

网友:
回楼上的·
   可是问题是  复位不是南桥发出的呀· CPU复位是北桥发出的啊·····
PG才是南桥呢···

网友:
的确,感觉结论很唐突,没有中间过程,象IBM T40、T41无PG,无RST,很多情况下是VCC1R2M没有产生,没有VTT_PWRGD,以至于CPU供电也产生不了PG,故不会有RST出来。

网友:
各位时序啊!CPU PWGOOD 是在CPU RST 前,CPU PWGOOD 是南桥发出的,CPU这个信号是低电平,在南桥工作条件正常下是该杀南桥

网友:
对我来说做一个DBM的南桥带拆装机带做桥也就一个多小时,单纯搞一个南桥也就是20分钟吧,BGA就是这样的练习熟练的动不动都喜欢先做桥,我对待内存不过都是喜欢先搞桥的!

网友:
虽然思路有点不清晰
但是修好就是硬道理
楼主可能想说没PCI RST 就直接整南桥呗

网友:
楼主这样做还是很复合逻辑的,整板电压都正常后SB会发出PCI RST#复位PCI总线上的设备(包括NB)并同时发出H_PWRGD来通知cpu它的核心电压已经开启,然后NB才发H_CPURST#信号给CPU,cpu被复位并开始工作。总结:在所有电压都已正常的情况下SB无输出PG信号却实最值得怀疑的。

网友:
说的很笼统,

哎。

网友:
楼主真是高啊

网友:
这么多人讨论,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