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尔特580U 有假货吗?? 请指点下。。。

楼主(2009-09-17):
因为修液晶(其实我有个“土炮”而且很好用!也有个刷主板BIOS的“土炮”但台式机的BIOS有些型号只能读却刷不了。。。)所以这个月初花了1550元买了一个580U编程器,发现刷三星的MCU不好用。

    三星那个68L63F(大概就是这型号吧,我现在在家里,只是大概是这型号,我这里刷这型号很多)转接座190元是台湾的那种免拆的那种带卡扣的转接座,安装也正常可是就是刷不了!!!!总是提示安装错误或者提示XX脚和XX脚接触不良或者芯片损坏。。。。但我确定安装是正确的!芯片是全新,而且不可能我买到的几十颗都坏吧。。。汗啊

所以问下大家,希而特580U有假货吗?还是我的转接座不好?

网友:
如果买到的是假货的话,那真是心痛啊!!!!

包装盒很大,快50厘米长,20多厘米宽,很厚,说明书的印刷也挺好,制作工作尚可,不至于是假货我感觉。。。

不过,第一回买“成品货”,呵呵,以前用的都是“土炮”裸板电路的那种编程器。

言归正转,希尔特580U假货多吗?我买到的不至于是假货吧?190元的转接座不至于太差吧,那么我怎么就刷不了"68L63F"(型号只是大概记的,芯片型号可能有错只是这意思)?

请内行指点下,担心中。。。

网友:
580U对液晶支持一般般

网友:
谢谢楼上的师傅,我那刷液晶的土炮,其实也只能刷17三星“68L63F”(大概是这型号)……

哎,580U的转接座也太贵了,一个座动不动就近200元,简直就是抢钱!!!!

怎么看那些个转接座也不值,一个20元到头了!!!
真是暴利呀
汗。。。

只要是真货就成,再次感谢楼上师傅的回复。

网友:
网上卖的很多NT68F63好多都是翻新的,以前买的有些用几天就非最佳模式。全新的是白字,丝网印刷的字,翻新的大部分是激光打得字(维修站的兄弟告诉我的)

网友:
郑哥好,

我买的二批68F63,型号都是暗字……
照这样不会都是坏的吧,莫不是贪便宜吃大亏
最近感觉有些点背,维修工具要么丢了要么就是“买回后发现不好用”也不知是买到的是假货还是有质量问题,头疼啊,一点都不顺,哎。。。

谢谢郑哥指点。。。

网友:
TB1500以下可能都是高仿的

网友:
楼上的哥哥,如何鉴别580U的真假呢?

汗,我先拆下看看。。。。
论坛里有图片。但就怕差不许多就完蛋了,就像现象有好多假的“七彩虹”显卡,超高仿的跟真的一模一样,比真的9600GSO价格便宜60元左右。。。就怕是电路高仿的。。。
别吓我!

网友:
找正规代理商购买,签个购货合同,厂家鉴定为假货后,为出具相关证明,找代理商赔偿就是了!不行交工商处理,小商小贩,今天卖了明天跑的那种,还是不要找的好

从基地直接拿最省事

网友:
楼上的哥哥,如何鉴别580U的真假呢?

汗,我先拆下看看。。。。
论坛里有图片。但就怕差不许多就完蛋了,就像现象有好多假的“七彩虹”显卡,超高仿的跟真的一模一样,比真的9600GSO价格便宜60元左右。。。就 ...
引用 网友A:

你的能刷49LF004不,我手上也有个,也刷不了49LF004,不知是不是仿的

网友:
49LF004  用580U都不好刷吗? 我用TOP2005+ 每次刷49LF004这些片片就头疼,总是要刷好多次才能刷进去……

网友:
TOP的这么差?威龙的从来都很顺利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今天刷了个顺利,看来以前的都是打磨块,不是原SST49LF004

网友:
“一个20元到头了”,一百多已经很便宜了,我以前花400块买过一种比较特殊的适配座。还有一种40脚TSOP的适配座(硬盘BIOS)当时要价1000,但整个北京都没货。我在本地买不到580U的适配座,你看悲哀不。
我对西尔特的印象不是很好,因为我买的第一个编程器就是西尔特L+,偶尔会出现编程、校验均正常,但上到电路中不好使的问题,但我用研仪LT-48从未出现此问题。我的LT-48应该也是假货。

网友:
“一个20元到头了”,一百多已经很便宜了,我以前花400块买过一种比较特殊的适配座。还有一种40脚TSOP的适配座(硬盘BIOS)当时要价1000,但整个北京都没货。我在本地买不到580U的适配座,你看悲哀不。
我对西尔特的 ...
引用 网友C:

适配座以前台湾的超贵,买过2千多的适配座,在 ALL-07 上用。当时的适配座很多不能共用,烧钱。后來改用中国的适配座,经济又好用。
LT-48 是仿台湾的吧?以前我这多用在修手机和传呼机。你现在还在用 LT-48 或已換其它编程器了?

网友:
LT-48 是台湾研仪研发生产的,我买的应该是大陆仿制的。上星期天还在用LT-48写了一批AM29LV160DB、24C16,有点想用挣的钱升级成48UXP,犹豫中。

网友:
其实我很想问问大家高手究竟是威龙VP-480的编程器好还是580U的编程器好啊?请大家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