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兄台比较了解DELL 1501

楼主(2009-09-17):
那位兄弟知道DELL 1501的U37在主板那个位置,原本顾客用杂牌适配器烧了主板一大片,现在无待机电压,查图纸查到U37产生待机电压,找了很久都没找到,如下图:修过的帮忙下吧

网友:
和D600的一样

网友:
这好象不是待机电路啊       RTC电路,在南桥附近

网友:
再分析了一下图纸,怀疑没这个芯片。可能待机时MAX8734就产生+3VSRC了

网友:
这个芯片不是待机电路吧,RTC电路是为南桥提供基准时钟的Real time clock(简称RTC),无此频率,主机板无法上电,即按power键无任何反映。但是不会影响到待机电路,这个不是待机电路。
看这个电路,省掉U37那部分也是可以了,可能工厂后来的版本压根就没这个

网友:
DELL 一般由线性稳压块产生待机    你的这个图是是CMOS供电电路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忙,因为相连PWR—SRC的上管全部击穿,这个稳压管也相连,所以想查下它有无击穿或无电压输出。但找了老半天都没此芯片,可能后期的板没有此芯片了。这个是RTC电路,但相连到PWR—SRC电压,我以为它像D600一样是输出线性稳压块产生待机。
还有大家知道这板的1.2V对地值吗?我量到它只有7欧,因为上管全部击穿,不知道北桥有无坏,是ATI的北桥,那位兄弟有此板的帮助量一下对地值吧,先谢谢。1。8V只有50欧,这个可能是正常的。

网友:
没哥们知道这板的1.2V对地值吗?大家帮忙下

网友:
这个电路不是待机电路啊

网友:
没人知道1.2V电压对地值?退板了,没时间搞,这几天一堆板修不出来,老板脸色不好看。

网友:
做维修难啊!做老板也难!打工的睇老板脸色,受老板顾客气

网友:
都没有这板吗?我量了一下好板,1,2V对地值是只有7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