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00le装到7500le上

楼主(2009-09-17):
有块讯景7300le花屏,mats测得A21,重植和换显存都不能解决问题,故障依旧,排阻全换还是一样,应该是有一条地址线开路了,但一直找不到~~~之前发帖话坏核心坏的华硕7500le,取下核心,把7300le的核心装到7500le上(核心没有重新没有植株,多加好一点的松香,松动后指甲夹住迅速提起,锡珠基本都在核心上),上机测试,点亮,无花屏!检测到的是7500le,跑MATS全PASS跑 3d01 9000分

两块卡的核心好像不同的,核心上一块写7300le  一块写7500le,但7300le可以认成7500le的!!大家看看有没有值得学习或指正的地方!

网友:
楼主强啊。。。
误打误撞让你搞成功了。。。

网友:
可不是误打误撞的!因为见过华硕一样板的7100gs 7200gs 7300le 7500le对比之下,核心之间差别应该不大才试的~~~

网友:
我一般都是上同等的锡珠,这样散热会好点

网友:
不直球不行吧,,真佩服楼主Le,这样都行啊,,,动作麻利!
我取下的锡球会大小不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