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6000开机亮了之后就掉电

楼主(2009-09-17):
A6000  915主板 独显 用适配器开机亮了显示ASUS之后就掉电 把电池拔了还是一样 之后 用电池可以用30-40分钟就掉电  那位师傅修过着个问题 请教。。。。

网友:
做下显卡试试吧,显卡可能是这款机器的通病吧!!

网友:
也是做显卡先试下,好像这款机是板载内存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