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帮我翻译下ADP3806各引脚含义吗

楼主(2009-09-17):
各位师傅,可以帮我翻译下各
引脚代表的意思,而且具体的工作,这个芯片有些英文不懂。

网友:
1. vcc 电源电压
2。SYS- 系统电流检测输入-
3。SYS+ 系统电流检测输入+
4。ISYS  系统电流检测输出
5。LIMIT 系统限定电流检测输出
6。CT   时间积分电容
7。SYNC 时钟同步端
8。REG  6。0V 模拟电压调节输出
9。 REF 2。5V精确参考电压输入
10。SD 关闭输入
11。COMP 外部补偿节点
12。 LC 低电流输出
13。 AGND 模拟地
14。BAT 电池检测输入(2。5V 为ADP3806, 12。525V/16。7 为ADP3806-12。5, 12。6V/16。8V 为ADP3806-12。6)
15。BATSEL 电池电压检测输入( H=3电池,L=4电芯)
16。 ISET 充电电流编程输入
17。 CS- 电流检测输入-
18。 CS+ 电流检测输入+
19。PGND 电源地
20。 DRVL 电压介于REG和地之间的低端开关驱动输出
21。 BSTREG 7。0V电压调节输出给BOOST
22。BST
23。 DRVH 电压介于SW和BST之间的高端开关驱动输出
24。 SW

网友:
有些不分翻,有些翻得不好,见谅。

网友:
太厲害了,學起來,以後一定用的到 ^_^
感謝 陪秋先進的回帖發文

网友:
BAT 电池检测输入(2。5V 为ADP3806, 12。525V/16。7 为ADP3806-12。5, 12。6V/16。8V 为ADP3806-12。6)
这些数字什么意思 啊,最好分开写

网友:
BAT 电池检测输入(adp3806 为2.5v ; adp3806-12.5 为12.525v/16v; adp3806-12.6 为12.6v/16v)

这里意思我想就是设定三芯锂电池和4芯锂电池的终止充电电压值。 具体的话还是需要去看这个芯片的DATASHEET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