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元件是什么

楼主(2009-09-17):
一7300GT客户拿来时,说带电拨掉显卡,并烧掉一个电阻大小的元件,经查是十二伏相接的一个元件,奇怪的是旁边标着SD18,我看显卡其它地方SD都是三极管,而这个地方却只有两个脚,我用0欧电阻装上后,只听到扑一声,此时风扇也不转了,量0电阻另一端的三极管击穿,也不知道原来就击穿了,还是接0欧电阻后击穿的,不敢再接元件。
  线路是这样的: 金手指12V出来,一路经一个0欧电阻到风扇12V插针处,一路到这个未知元件,然后再到一个三极管的E极,B极电压0.8V,E极电压是4.5v,c极接地了,B极还接着另一个三极管。不知道这个SD是什么元件,起什么作用,不装上行不行?现在显卡是一长两短报警,GPU,显存供电都正常。

网友:
D在电路中应该是二极管的代号,SD有可能是稳压二极管或者是自举二极管

网友:
就是稳压二极管,我见过标ZD和SD的

网友:
楼上说得正确,
我看显卡其它地方SD都是三极管
只不过是那个二极管长了3条腿

网友:
这个是二极管

网友:
是个二极管 但也可以取消 换用0欧的电阻

网友:
应该是取消不要了。本来就是稳压的而已

网友:
我只知道ZD是稳压二极管

网友:
SD 22-16黑色的应该是电容啊!我这里就有块这样的板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