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夜里修好3块主板,与在将过程发上来,给需要的人用!

楼主(2009-09-17):
一块华硕P4P800S-M加电不跑码:
加电不跑码,南北桥发烫,先测主板各关键点电压,发现内存供电不对,更换内存供电管后内存供电正常了,可是开机还是我跑码,南北知依旧发烫,不会是桥坏了吧,量PCIA14脚对地阻值正常,在板测量Q104没有1.5V输出,在板测量Q103和Q104分别在PCI槽和AGP槽附近也没有短路,我将Q103和Q104用风枪吹下,量Q103短路,Q104开路,D——》S不通,将两者换之,加电诊断卡欢愉的跑码了!由于没有相机所以没有拍图片!

一块华硕P4VBX-MX主板加电不跑码:
加电不跑码,先量全板各关键点电压,发现内存供电偏低只有1.2V,断电量内存供电管不坏,仔细观察此板发现内存槽靠近IO和BIOS的地方有一个8脚IC有点发黄,此芯片是一个复合场管,型号是4500M,由于手上没有代用管,所以直接将1脚与5678脚相连,加电诊断卡欢快的跑码!
注:4500M这个管子是起到内存STR功能的,STR 一般人也不用到所以拿掉没关系!

一块品牌机上的主板型号:L4S5MG/GX+V5.0A   sis 650GX+Sis962
此板加电不跑码,且CPU无供电,首先查全板关键点电压,内存供电不正常,上拉电压不正常,提供1.25V电压的8脚芯片发烫,继续量发现北桥供电1.8V没有,查供电管没有输出,此管在南桥上面一点靠近内存槽附近!更换此管解决问题!加电开机诊断欢快的跑码了!

仅以此贴给需要的人,少走弯路!!!

网友:
修过楼主第二个案列的板子,4500M是场管吗??修过但也不知道这个4500M是个什么玩意儿!!只知道是它是起 挂起到内存的作用,可实现超快速启动,一般不用,可不要!!!

网友:
楼主辛苦了!请问楼主第三块板的上拉电压那里测量?北桥供电1.8V那里得到,谢谢楼主了

网友:
要知道4500,请看飞翔老大的专题

网友:
一个复合场管,型号是4500M,由于手上没有代用管,所以直接将1脚与5678脚相连,新手不是很明白呢?复合场管是哪一种?

网友:
都是内存电压不正常,引起的问题比较多,我记住了,多量关键测试点,有好处,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A:

4500M这个复合场管起到供电开关切换作用,它是由两个场管组合而成!
一般用不到它所以拆掉没事!

网友:
江苏哪儿的啊。看认识不。是不是海云的??

网友:
4500M 早就知道是双场管 一直没查作用
STR这个刚才到网上查了一下 又学习了
小知识 什么是STR?

  STR(Suspend To RAM)的意思是“挂起到内存”,它是一种瞬间开机技术(On Now)。当系统进入“挂起”状态时,系统的当前状态信息会保存到内存中。再次开机时,立即从内存读取数据恢复到系统挂起前的状态,因此使开机速度只有几秒钟。STR功能是高级配置电源接口ACPI(Advanced Config Power Interface)的一部分,它的实现要求外围芯片组和BIOS都支持ACPI,各个扩展卡都支持STR,还要求采用ATX电源。STR要求采用支持ACPI的操作系统,如Windows 98/Me/2000/XP等,还要求各个硬件的驱动程序和各个应用软件都支持ACPI。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上拉电压可以量内存槽旁边的排阻的电压~一般为内存主供电的一半!
北桥1.8V供电,是测量北桥的供电管的输出端S极!

网友:
像第一个实例:待机南桥不发烫,开机南桥发烫,如果是DB的南桥,此种现象一般都是AGP供电不足引起的,可直接换掉AGP槽旁的相关场效应管,解决问题。

网友:
看来关键测试点电压一定要记住,供电不正常引起的问题占了主板的大多数

网友:
楼主的维修都是围绕内存供电。修这些板子多开心啊。我这里的板子都是疑难杂症。都是电脑店里的。没有好修的!

网友:
4500M有没有规格说明书?

网友:
要是能天天都遇见这些明显故障的主板就好了,现在就怕那些基本供电都正常但是他就是不跑码的主板.

网友:
昨天夜里又修了一个华硕的板子,主板诊断sys灯不亮,第一反应就是主板上一定缺电压,至少CPU没有工作且CPU没有供电~~~造成CPU无工作电压一般是CPU供电产生前应产生的电压没有产生或CPU供电模块坏~

网友:
回复 网友C:

给你。。。

网友:
好像LCD的高压板上有类似的管子.

网友:
顶一个,晚上还工作,够敬业。

网友:
要天天能修到楼主这么好修的板子就好了。

网友:
我也顶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张照片很熟,看来是师兄

网友:
直接将1脚与5678脚相连  我遇到过一次  4500鼓了  拆掉4500短接  内存是2.62V还不过内存  我想短接4500时应先拆掉吧

网友:
基地的高人真是太多了,恭喜楼主

网友:
量PCIA14脚对地阻值 这个来判断南桥的好坏.好像不行吧!测PCIA14 脚判断南桥的好坏,,哪请问怎么样判断北桥的好坏! 我拿一起电脑城的维修师傅是北桥芯片坏的主板PCIE AGP PCI 数据地址线的对地阻值测出来的数值,, 和一块好的主板PCIE APG PCI  还有IDE 数据地址线的对地阻值对比是一样的。。他们是依什么依据判断南北桥好坏的。。请各位高手指教一下。。小弟先谢过

网友:
测量北桥的相关引脚只能大概初步判断!!!具体的是要个人的经验和根据板子的测量相关电压及相关信号后才能准确断定!
一般测量北桥周边的电容或背面及它自己身上的电容如果有阻什为0的一般是北桥短路了~~

网友(2009-10-26):
虽说都是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好处理的故障,不过对一般新手来说还是有加快维修速度的作用的!!!

网友:
用4606代换也可以是个n+p的双场管

网友:
我也修过楼主第二块的那种板子,但是我把1.5.6.7.8脚连接上后还是不行,最后还是老老实实的原件代换上OK了。

网友:
华硕P4P800S-M这种主板南北桥发热量大,要是修好了,还要注意散热问题

网友:
哎,人比人气死人啊,好久没这么直接的问题修过了,现在桥坏的比较多,U座坏的也多,不好搞啊,修一个用没多少钱的,像LZ这几种问题一般是属于送钱给我们的问题

网友:
认识一个叫4500M

网友:
要能配上图片就好了。。。。

网友(2010-04-04):
泰州兴化陈宇?

网友:
加电开机诊断欢快的跑码了。
新手充分YY楼主的欢快跑马时的心情

网友:
看样子主板各关键点的电压很重要

网友:
内存供电电压压不正常,引起的问题还是比较多的.值得研究

网友:
看来楼主真的是修版高手啊 。 我如果能练到这个地步那多好啊 ,看来还要好好努力啊

网友:
能把4500拆掉,加锡直接接短不???不知道这样子行不

网友:
个人认为不是板子好修,是楼主的思路明确。向楼主学习

网友:
向楼主学,一般摸桥烫手我就闷了,我手头有快主板南桥有点温度偏高,跑25  24,独显的,上不上显卡都跑一样,查CPU,内存供电都正常(板是一杂牌的),现在没思路了,求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用18楼的话 共同学习 [共同进步 呵呵

网友:
4500M短接的方法倒是用过。资料一直都没看到。谢谢 学修板卡

网友:
写的非常好!

网友:
能搞好CPU,内存,南北桥供电就能修好好多板子哦,我修主板三年了这些供电坏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