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200能跑码正常 就是不显示

楼主(2009-09-17):
一块不知牌子的FX5200能跑码正常 而且开机的时候能按DEL键能进COMS(看检测卡的变化知道的)按F10保存COMS后再按Y键也能重启说明启动了 就是屏幕不显示 以前挡C1用手按GPU能跑码 于是就用土炮加焊了 加焊完就这样了 没任何显示 跑马正常而且键盘都能用 麻烦高手指点一下问题会出在哪  不胜感激

网友:
你这个卡不是门的问题就是DAC损坏

网友:
难办了 我遇到一样的  没好 还客户了

网友:
提取bios 盲刷 试试

网友:
我上次遇到过集成显卡你说的这样的。。独显没修过。

网友(2009-11-21):
BIOS和GPU,我遇到这种的多

网友:
不行的话重新植锡 做一下主芯片试试
还遇到过重新擦拭金手指就好了的 因为做芯片的是后焊膏流到金手指上 洗板水没洗干净

网友:
楼上说的也很有可能。希望楼主能看一下大家的回复,根据自己的技术和设备做一下相应的测试

网友:
没有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