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本人处理晶振问题的一些实例

楼主(2009-09-17):
1,杂牌板,EB南桥,不能触发,根据先易后难维修思路,先从开关针开始,开关针有4V多点电压,可以认为正常,IO在触碰开关针时电平有变化,基本正常.示波器测南桥32K768无波形,万用表电压档表现为一端有2V左右电压,另一端无电压.仔细观看南桥低部BGA球,感觉比较多积尘,估计可能是因为灰尘的原因令谐振电容异常或者南桥晶振引脚轻微短路.尝试用天那水+风枪风量最大档/热量最小档,一面加天那水,一面吹....如此五六次,另一面可以放一片干纸巾吸留出的天那水.等南桥完全干透后,装上电池已经可以在晶振两脚测得到32K正弦波,通电试机无问题后交付客户.

2,七彩虹NV单桥 AM2板,曾经三个月前重做过BGA,客户反眏此板有时会卡一下,就算在桌面也会,但不会死机,卡五六秒后又正常.先不急上BGA机器,找来硬盘装系统,试机半小时没有发现异常,于是准备进BIOS查看有没有不正常的地方,发现时钟很奇怪,时慢时快,问题终于浮出水面.拆板用示波器测量,32K晶振在32K和40K之间不定时跳变.个人估计可能是之前做BGA的时候没有拆晶振,高温引起晶振质变.换上正常32K768,试机三天时钟都正常,最后交付客户.

3,ECS 865,EB桥,接手发现南桥通电........未完,待续,手头有工作,要开工.迟点补齐

网友:
续:忘记了论坛有15分钟限制

3,ECS 865,EB桥,接手发现南桥通电过热,当天情绪不太好,没有仔细查看过,直接上BGA机器,一路下来,还是发热.先说一下,我是强制加电的.因为接手时候不上电,以为是开机电路或桥问题.这下呆了,拨ATX线的时候,才猛然发现板的一角,一条粗大的12V线烧断了.ECS的板是墨绿色,不注意还看不出来.经仔细测量,是时钟IC旁的一个电容对地短路形成的.根据以往经验,桥缺一组供电时候也会发热,所以先修好了12V这一路.果然,桥不热了,跑码正常,有显示了.叫同事装机,半响后同事说不亮了,代码01.测量各供电晶振都正常.于是刷下BIOS,OK,有显示,以为正常了.再叫同事装机,这回半刻钟时间,同事说:01......-_-!这次,拿回维修台,点根烟静静的看着面前的示波器细想:出问题的时候跑C1,然后直接就到01,打阻值正常,上拉/供电/3v3总线都OK,估计不是内存问题.南桥这次做得很有信心,应该不会有出错的地方.没办法了,再测量多一次,这次很仔细,探头用笔套钩在元件脚上,分别查看各供电及时钟的未上电及上电后的状态.十来分钟后.....问题终于浮出来了!!示波器接在32K时钟,通电前有正常32K768波形,一上电,随着C1的代码出现,32K在一秒内慢慢变成一条直线,波形一消失,代码马上变成01.细想一下,BGA的过程,其他跟平常没分别,就是用了新进的无铅BGA焊膏.极有可能焊膏令到南桥晶振脚出现轻微短路.还是老办法,天那水+风枪待候.这次正常了,试机半天无问题交付客户使用.

网友:
4,康柏笔记本,型号不记得了,因为比较久以前修的.此机别人做过显卡,配置是P4M2.2,7500的显卡,估计型号是610V,相信熟悉此机的朋友会知道是那一种机型.这机器电源板爱出毛病.接手的时候,现像是诊断卡的灯一闪一闪.但是维修电源电流并无太大的变化,认为不是短路造成.着手测量各供电和时钟,测到时钟IC发现,波形极不稳定....更换晶振14.318后,回复正常,试机无问题.估计又是一个不拆晶振做BGA的.

完.

网友:
不错,我学习了,维修时找不出问题应当想到时钟,这点好多维修新手是不会去注意时钟。再说了没有示波器,压电压不太准,只能代换来试。

网友:
我没有示波器啊!……

网友:
我手头有一块 映泰tf570 sli 的主板,AMD构架的,在板上没有找到时钟芯片,送来时是不开机,后来换了几个小MOS管后能开机了,现在发现在有个问题,就是开机时不用手放在桥旁边的圆柱的晶震上是开不了机的,但也不会死机,处于暂停状态,当你用手压着晶震时它就开了,一直用手压着能正常使用,当手离开还能使用5 秒左右,这时也不会死机,但键盘什么都用不了,再用手压着晶震最多3秒主板又正常工作了。请高人指点

网友:
楼上你按住的那个圆形晶振应该就是32.768kHZ实时晶振,仔细看一下,上面应该有标注的,如果是,直接换掉就OK了。

网友:
直接换32.768kHZ实时晶振,就OK了!!!!

网友(2009-11-10):
看来晶振坏的情况还真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