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F200T花屏

楼主(2009-09-18):
神舟承运F200T  买了才1个半月 现在用了一个半月屏幕花屏了三次(花屏后是绿色,带线,如下图)还有很均匀的蓝色线条出现,我是菜鸟,麻烦各位高手分析一下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

此问题出现的机率太少?怕送修的时候售后测试机器没有出现花屏,而不保修,请高手指点该怎么办。

小弟不甚感激~~~~~~

机器花屏后的屏幕显示如下图:

网友:
像这样情况有可能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可能是屏线的问题,和售后斗争到底,他们会向你妥协的!

网友:
只要是在保修期,早送修还是晚送修都是一样的,可以先用着,。。。。。只要是在保内 什么时候送都是一样的

网友:
也可能是显卡问题
尽然你还没有过保就应该去找客服
找他理论去
不行了就在那不走了

网友:
我也认为是屏线接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