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被锁

楼主(2009-09-18):
遇到一个问题但很少,客户送来一台机子,在屏上显视“电源被锁”我就不知道怎么解锁了,
请各位大侠指教一下。

网友:
看是什么牌子型号的,有的是按着MUNE不放再按POWER。有的要加其他按键

网友:
这种情况可以参照飞利浦的菜单解锁方法。

网友:
嗯 我前些天也遇到这样的机子,按菜单20秒就解锁了

网友:
我那个是AOC的,但锁以解是按POWER加MEUE,但其怪了,断电后又自动加锁了,按键以换。
我怀疑是不是程序出现问题哦?

网友:
不知道LZ有没有修过三星743的   菜单锁住了
不是程序问题是有个管子坏了
     菜单锁住了并不一定是程序哦

网友:
还没遇到这个问题了,希望楼主解决后能说一个答案。

网友:
你解锁后进菜单里看看,是不是有自动加锁的一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