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 拔出电源和电池后才能再次开机

楼主(2009-09-18):
IBM X31 原始故障为触发后无显示,经查待机0.02, 3.3V/5V正常,无1.2V, 换掉1.2V上的电容后,1.2V正常了(暗喜),装机进系统测试没问题.关机再开机,不触发了,,,,3.3V/5V/1.2V都正常,,拔掉电源电池后再插上电源又可以正常触发开机使用,,,关机后待机电流0.02~0.03跳动,有时停在0.03,有时停在0.02,,但就是不能触发,,只有拔电源电池再上电才能触发,,,,,不知如何下手,,请各位大侠指点...........
注:3.3V 5V 上的大电容已经全换过,1845/1631/也换了,,问题一样,,

网友:
这种情况你可以换个南桥试一下

网友:
谢谢回复,但目前我没办法换南桥(没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