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进行手工CPU接口更换

楼主(2009-09-18):
我有块主板,,CPU接口不小心给弄坏了,想换一个,可是那么多的针脚,不知道该如何下手
请大家给点经验.和教程

网友:
用白光吹下来。在用吸锡枪把锡抽出来,拿来新做子焊上就差不多了。细节自己慢慢琢磨

网友:
没有专用设备的话,很难弄得

网友:
先把针脚搞直了。然后用风枪吹,锡化了之后轻轻一提就下来了。

网友:
手动换吧 就是有点费工时了

网友:
手工得看是不是针脚的,如果是针脚的锡炉最合适,比什么都快.如果植球的,只能做BGA

网友:
是BGA的还是插针的、

网友:
插针的就用锡炉

网友:
有个好一点的锡炉就可以换的,上下加热就可以的

网友:
用风枪能搞好的少,手工基本没有成功率……上BGA机成功率相对南北桥来说都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