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00GT板底搭载7300GT核心,GPU可上640MHz!!!

楼主(2009-09-18):
最近搞了一批铭瑄7300GT砖石版绿板ddr2 256m那种爱爆电容的垃圾板子
板底做工都非常差劲,仅有4层pcb,最不堪入眼的是显卡滤波采用的那
种貌似胆电容很好看的铝壳垃圾电解电容,多数电容爆浆时电压不稳把
显存、核心烧短路的很是常见,该款7300gt 算是垃圾中的极品垃圾。。
不用说,搞得这批7300gt肯定不少显存短路的,没办法少不了核心要折。。。
折下的核心东搭西配后还剩下几个找不到用的地方了,于是翻了下框底把
坏核心的6600GT的显卡拿出来,准备废物利用。
    大家都知道6600GT 在当时算是不错的了,显卡板底不错的,绝大多数搭配
4刻ddr3 144pin mBGA封装单片32m 32bit的ddr3颗粒组成128m 128bit.屈于架
构和技术单片显存最高只有32mB的容量,工作频率常见的是2.0ns的再高一点是
1.6ns不过很少见。
    话不多说,言归正传。把6600gt的核心折下,装上7300GT的核心,焊接
好后上机刷入“pci-eN7300GT盈通标准版红板128m128b4p400.1000ddr3
hy5rs5732225 fp-2”这个bios。进入系统进行基本3D测试,由于不是“原版”
bios要跑下3DMark03 第4关 测试下bios是否兼容。没发现什么问题。紧接着跑
3DMark05进行全面测试,一切正常!看着6600GT的板底做工很不错,心想核心频
率也能上很高吧,此时的核心显存频率从分别是400、1000MHz{大家记住显存和
cpu不一样,超频会加速损坏所以显存频率不动}
    打开“影驰磨盘”软件,进行核心超频,首次直接从400→500MHz,测试
3d很稳定,接着上到7600GT的默认核心频率560MHz,3d very ok!再加到600MHz
依旧不死机不花屏,又上到660MHz,在3DMark05 运行到第二关时 图像卡死,
但还没死机,赶紧狂按“esc”键 10多秒后才回到桌面。把频率降到650MHz,
3DMark05 偶尔会闪下拉丝。又降了10MHz到640MHz,此时可以长时间 运行3D
测试无异常。
   下面是3DMark05 在核心显存分别是640MHz、1000MHz时的得分和影驰磨盘的
频率截图。最后一个附件是所使用的bios。可以用在6600gt  6600  6600le
三星和hy颗粒的显卡  上面(装上7300gt的核心)
   PCB的做工好坏直接决定着一张显卡的品质和性能,6600GT的板底搭载7300GT
的核心能超越7600gt的默认频率560MHz上到640MHz的高频,就说明了这点。
   大家如果使用 “劣质焊宝” 估计达不到600MHz, 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做下
试验。。。

网友:
想去试试,,可手没你那么高,呵呵.

网友:
由于晚间发帖要等管理员审核,没有来得及编辑,现在把附件补上

pci-eN7300GT盈通标准版红板128m128b4p400.1000ddr3hy5rs5732225 fp-2.rar

网友:
我就是没有时间去搞这些,如果有时间我这有一堆废卡,拿出来应该搞好几片

网友:
楼主的功夫不是一般的强

网友:
果然强悍,就是不知道这样的显卡搭好了耐用不?
卖不?多少米?M我~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640MHz的 边缘工作频率下不敢保证 能不能长期运行
但560MHz的 7600GT默认频率  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
呵呵 你现在还不整天对着“本”谈情说爱,哪有时间搞这些玩意玩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胆电容  是三洋的SVP  OS-CON铝聚合物电容

网友:
哈哈,,潘工还指证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三洋svp  os-con 铝聚合物固态电容
不是胆电容

网友:
回复 网友C:

潘工的到来,只会给大家带来惊喜,请潘工多多的指!!!!!

网友:
我今天试了,是双敏6600gt冰翼版,显存是3星MBGA DDR3换上7300gt核心后没刷bios就检测不到显卡,刷了上面    pci-eN7300GT盈通标准版红板  的BIOS却还是点不亮,版主有解决办法么?

网友(2009-11-23):
超频上去了,要考虑核心的温度,核心供电是否够用,还有兼容性,你用的是否PCIEX16 BIOS 估计遇到其它的板子有兼容易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D:

点不亮?具体是什么问题?
你确定  6600gt  的整版零件和73核心是好的嘛?还有焊接?
如果 满足以上几点  刷了bios不应该不亮的

网友:
超频上去了,要考虑核心的温度,核心供电是否够用,还有兼容性,你用的是否PCIEX16 BIOS 估计遇到其它的板子有兼容易问题
引用 网友E:

  易兄,这个  不用测不用考虑了 已经改了老多的了

网友:
这个厉害的,有些显卡的板子是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