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没解决的触摸板故障:

楼主(2009-09-18):
一个没解决的触摸板故障:
故障现象:触摸板不工作, 其他一切正常
机器:HP Pavilion 9000系列
电路图1为CN4p偏平电缆连接插座 . 图2为EC芯片 KB3826

脚2,3,4均为5伏左右

网友:
电压不对。4脚是5V. 2和3应为2~3V之间

网友:
可能是TOUCHPAD本身的问题。

网友:
有可能如楼上所说的哦

网友:
电压应该正常,首先你要看扁平线是否氧化,再就是看看线有没有段,接口以及EC芯片有没有虚焊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是个神舟本本 没搞定

网友:
整个管理芯片试吓。。有可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