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台新蓝5003L显示器问题。

楼主(2009-09-18):
这个显示器以前修过,别人换过高压条,现在症状:

   接上电源开机后屏幕中间出现 ‘XINLAN' 字母 ,跟着就整屏变换颜色,红、绿、蓝、黄、紫等颜色,2秒变换一次颜色……  拆开没发现电容爆,数据线也重新插过,没好转。
   我想是不是屏出问题还是驱动板的数据出问题了呢? 这个驱动板上有两个似存储文件的器件,一只是类似我们平常主板上见得最多的BIOS芯片四方的(型号:AT49F001NT) 、还有一只双列直插8脚的,类似CRT显示器上的储存器(FM24C16) 。这两个哪个是存储驱动屏文件的芯片呢?

网友:
出现 ‘XINLAN' 字母 ,跟着就整屏变换颜色,红、绿、蓝、黄、紫等颜色,2秒变换一次颜色正常呀,这是自检画面,关键连电脑主机怎么样?

网友:
另外,电脑主机设置1076*768    60Hz,有些液显模式过高会引起黑屏现象

网友:
嗯,我刚刚接上主机,可以显示,但是效果不是很好,画面颜色和字体有点怪怪的,就和我们常说的“屏幕老化了” 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