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p800s-m/s agp显卡点不亮

楼主(2009-09-18):
一块华硕p4p800s-m/s主板,开机正常,用pci显卡可以点亮,用agp点不亮,诊断卡跑25,不会弄了,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华硕

网友:
集成显卡先刷个BIOS,不行查下h v信号

网友:
板上没集成显卡,h v信号怎么查啊,望不吝赐教,新手

网友:
看看显卡插槽供电是不是正常

网友:
谢谢,显卡供电正常,今天找了一片mx400/64m的卡居然点亮了,高点的还是不行

网友:
已解决,谢谢帮忙

网友(2009-12-23):
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是主板的旧版本BIOS不支持那么高的显卡吧

网友:
你就忽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