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今电源故障一例

楼主(2009-09-18):
大水牛电源一切输出都正常,就是显示器无显示排除显卡和主板故障,请高手帮下忙!!!

网友:
显示器排除了吗

网友:
肯定是电源问题,我换另外一个电源上去就行!

网友:
一切输出都正常?
PG正常否?

网友:
PG信号很关键,电源输出正常后,PG信号要为高电平才对

网友:
重点查一下电容是否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