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09-09-18):
一朋友由于电脑前面板的USB接线错误,把一个4G金士顿的U盘烧坏。现在的症状是:插上该U
盘,电脑没有任何反应。请有这方面维修经验的高手指导一下。
维修经验

网友:
换一根前置面板的usb线试试看

网友:
拆开量一下有没有保险电阻之类的,有可能烧断了,如果没有的话,有可能是主控制烧坏了,换主控制

网友:
插到主板后面的USB试下,如果不行,那你的U盘主控坏的可能性比较大了。

网友:
经过本人努力,确定是主控芯片损坏,已放弃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