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8v-mx/s点不亮,诊断卡跑c2

楼主(2009-09-18):
如题,一块华硕k8v-mx/s点不亮,诊断卡跑c2,不报警,另该板换其他的bios芯片不跑码,只能用原板载芯片
华硕

网友:
另该板换其他的bios芯片不跑码,只能用原板载芯片----要刷个数据啊!先查下各供电再说

网友:
数据刷了,不行啊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
内存供电时钟复位查一下

网友:
今天又搞了一下,还是跑c2,bios,osc,clk,灯全亮,无从下手了,望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
灯全亮是不是哪里短路了啊,你看一下是不是网卡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