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本一进东芝画面就停在那不动

楼主(2009-09-18):
东芝本一进东芝画面就停在那不动,但是还不是死机,我想是不是南桥挂了,请问有谁遇见过类似的故障。

网友:
什么原因,可以说是南桥坏

网友:
BIOS放电了,也不行我想先简单点的,先不动南桥看看是不是其它原因引起的。最后再换南桥。

网友:
你可先涮个BOIS

网友:
是不是检测内存时就死机了呢? 如果是建议先刷BIOS程序

网友:
我遇见过一例,开机当住,用手按北桥就会走,松手又不动了,按着就能动,是不是很有意思

网友:
好像是南桥坏了哦。。。

网友:
刷BIOS吧,我遇到过一次!

网友:
对了!你是不是裸板,有时候键盘出错也会!

网友:
曾经遇到过CPU坏了,到了东芝画面就停了,好像是A10的,具体记不清了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复和参与,今天对缝的说客户不修了。明天上午我给他装在。

网友:
你看看硬盘,还有光驱有没有问题,检测不到硬盘也会这样的,

网友:
这个问题,要先换换配件试下,看是不是板问题才好修

网友:
有的机是外设备问题,最好裸机试试

网友:
你还是把硬盘重新插一下吧!还有你的硬盘接口还有问题南桥就不要乱动了!还不如还原一下BIOS!

网友:
今天这台机器有拿回来了

网友:
同意刷BIOS

网友:
我今天南桥北桥都搞过了还不行,明天再找BIOS资料刷一下看看。

网友:
IO搞搞看,有可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