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速配花屏

楼主(2009-09-18):
pcx8525GT  256M     GF8500,开始是不显示,有五个电容鼓包,换之,现在一开机就花屏,花的很严重,连字都没有,无法用软件测试,问下怎么办?

网友:
另外显存供电的电感对地只的2啦,拆下电感,估计是有显存短路的,有8个显存啊,不知道是哪个,BGA封装的

网友:
显存损坏或者芯片全坏

网友:
显存和芯片  搞不好都有问题

先把核心折下 留着或许核心是好的

网友:
电容鼓包引起电压不稳,很有可能把显存烧坏了

网友:
小小电容,不及时解决,也能引发大问题

网友:
这个过程  是由风扇运转不良造成的
非一日之功  ,损坏的过程也只是在瞬间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