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不开机

楼主(2009-09-18):
求助 IBM T40 开不了机 ,发现MAX1631 很烫 换了个新的还是很烫 是什么原因啊?
开不了机

网友:
看看5VL电压正常不。测测外围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外围有短路

网友:
测待机时3V5V是否正常.

网友:
顺便问下 MAX1631 与MAX1632 是不是不可以互相代换、1!

网友:
不可以 1631 和1634 可以互换

网友:
缺氧
这两个是不可以换的。。31可以用34换。 32可以用35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