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菜菜问题

楼主(2009-09-18):
我量主板的开关针的电压是5V,走线路发现它经过一个贴片电容,再到电源座的5V脚。
用万用表量电容到该脚,在断电下阻值为25欧左右。在主板完全通电下量它的阻值是-1,并蜂鸣,
-1是不是表示完全导通呀

网友:
加电能量电阻?那个师傅教你的?????

网友:
电阻只有断电的时候量..并且要把它从主板上下下来.

网友:
楼主这样乱测,迟早一天要后悔的,我认为先将一些基础的,原理性的搞清楚再说,盲目的乱搞什么都学不到,反尔害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