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60待机电源分析

楼主(2009-09-18):
待机电源由U58的MAX1977组成的开关电源提供5V、3.3V,其中,U58还受控于电源管理IC U74的控制。U58的3、4脚有U74的63、64脚送过来的高电平时才有3与5V输出。现在这机器的U74有19V供电的各路正常,但无63、64脚的高电平输出。不知U74还要满足什么条件才能有3与5V?

网友:
看来是没人能指点一下了。

网友:
待机电源由U58的MAX1977组成的开关电源提供5V、3.3V,其中,U58还受控于电源管理IC U74的控制。U58的3、4脚有U74的63、64脚送过来的高电平时才有3与5V输出。现在这机器的U74有19V供电的各路正常,但无63、64脚的高电 ...
引用 网友A:

U58受电源管理芯片控制?
MAX1977不是系统供电芯片吗?
系统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是什么?
1:需要SHDN信号(高电平)
2:需要ON3 ON5 开启信号(高电平)
3:主供电16~19V(有保护隔离电路来)
也就是说1977要产生3/5VM级电压就必须要有上面的3个工作条件,SHDN是有开机芯片给的应该还有温控芯片给的 (这款型号的没有去研究电路图,所以不是很清楚)
ON3 ON5 是有另一个芯片给的 好像是PMH4芯片给的

这2个芯片有需要几个工作条件
无非就是供电 电源检测 复位信号(这个信号好像是开机时才来的)

你找个X60图纸好好研究研究
要不我们一起无聊时研究研究它?

网友:
也遇到跟楼主要样的问题,无结果啊,主控没有,U74未发出,可是U74的主控也没有,它的主控又是PH4所控,一头雾水啊,请高手指点,

网友:
SHDN信号和19V是肯定有了才查ON3 ON5 ,现在就是ON3 ON5信号不来。此机的ON3 ON5由U74的63、64脚提供控制。U74也换过新的了。下一步就不知怎么查U74为什么发出ON3 ON5了。高手们啊,抽点时间来共同研究一下吧!

网友:
哪位高人帮我分析分析一下U74的工作原理?为什么它的63、64脚不发出ON3、ON5?

网友:
查清楚ON3、ON5是从什么电路过来的?
你是不是搞错方向了?

网友:
ON3、ON5就是U74提供的,方向没错,神呀,救救我吧!

网友:
最后查得U74又受U72控制,更换U72后,现在有3V5V了,电流在0。1到0。2间跳动,但不能触发。我怎就那么黑呢?修了这么多难搞的机器,可我只是菜鸟一只而已。现在不触发会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
3M 5M 是U72提供的(76PIN提供)..U74只是检测的这个信号的有无.不是提供者....U72要输出M1_ON.首先要用U74的电源检测和温控检测...还要用MAX1977输出的VL电压.

网友:
楼上正解,但是现在是不能触发了,3。3V和5V都有了,现在会不会是SB的问题了?

网友:
ON3、ON5就是U74提供的,方向没错,神呀,救救我吧!
引用 网友A:

机器原理都没有搞明白,这样是修不了的,已给提示给你!硬说自已是对的!

无语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