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AN4-4X(754针)看电影卡

楼主(2009-09-18):
主板型号:盈通AN4-4X(754针)
问题:电压一切正常可以开机进糸统。但就是看电影就会卡卡的,(电影是下载下的存在电影里面的, 用的是暴风音影看的,请求高手指教。
主板

网友:
是高清电影?电脑重毒了?内存小了?是集成显卡?这些问题排除了吗?

网友:
是高清电影,电脑没有重毒,内存不小是512MB 的?不是集成显卡?这些问题排除了吗?

网友:
看搞清电影要生计

网友:
高清对机子要求高,你升级吧

网友:
是不是主机内部灰尘过大啊,我都遇到好几次这样的问题了,特别是cpu风扇上的

网友:
1先排除软件问题
2可能是桥空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