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哥小姐姐们一个事

楼主(2009-09-18):
各位大哥哥小姐姐们好,在下遇到View Sonice (优派)  型号VS10866的液晶显示器一个管子坏了居然网上也查不到,跑了N家店也买不到,那管子印记着40T3GP   702075   ,也不是什么管参是多少,也不知道用什么管子可以代换,特求助,如有知道的请回帖帖,在下感激不尽

网友:
40T03GP可以用55N03代换,我用过。702075没换过,是什么样的管?,上个图看看呀

网友:
就是三个脚的和普通的中功率管长的一样,就那个型号我查也查不到,那些字母是印在一个管子上的,哦后面的可能是批号,谢谢楼上的老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