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线+5V输出高

楼主(2009-09-18):
紫线+5V输出10.86V,主要查那里啊???

网友:
查494的1.2.16脚.

网友:
代换TL494 或者7500B ic

网友:
首先想问,主板烧掉没有?如果主板没烧,会否万用表有问题?5vsb电压升高少见,一旦出现,后果是毁灭性的。既然电压升高就不要换ic了,先确认tl494或者7500是否烧毁,然后取下来,把辅助电源修好再上ic试验。

网友:
红框内的零件损坏都会引起你的故障.

网友:
紫色5V电压高低与494没有关系,反到是紫色电压升高的话有可能损坏494,请检查楼上朋友说的紫色5V的稳压环路中的元件。

网友:
根据5楼兄弟说的。。查了光耦前面和后面相连的电阻电容都是好的啊。。。前面三极管是945.。。过光耦后面那个是431.。电阻都断开电路板根据色环标的测量。。阻值都是对啊。。电容都是拿下来用电容表测量。。误差+0.5%。。。应该都好啊。。就是个4.7UF50V。。一个471..104..470uf 16v.都好的。。光耦拿下来测量好像也是好的。。前面是二极管一样的。一面通一面不通。。。后面两个都不通。。不知道这样算不算是好的。。。6楼朋友稳压环路是不是就是上面图红框里画的那些啊?

网友:
万用表肯定是好的啊。。主板上只有快恢复二极管后面那个电感烧了.还有后面的滤波电容鼓包(那时候是电源开不了机的,看烧了就拆下来。。紫线还没量,。。。就是连12v  5v  3.3V的那个大电感。。。我自己重新绕了个安上的。但是线的长度都比原来的短个1公分。。因为找不到和原来一样长的。。所以全部都弄短了1公分。。。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
是不是变压器的问题。换个看看

网友:
小个的那个变压器吗???输出绿线+5V是正常的啊。。。如果是变压器坏。。绿线应该也 是不正常的吧??

网友:
光耦拿下来测量好像也是好的。。前面是二极管一样的。一面通一面不通。。。后面两个都不通。。

可能是光耦损坏。

网友:
如果其他几路电压输出正常,单纯是紫线电压高,换C12就行了。

网友:
其他输出没量。。。。紫线这么高。不敢开起。。。怕烧个一片更难弄了。。

网友:
假负载???怎么弄楼上大哥。。。是不是弄个电阻接在+12  +5+3.3的地方。。多大阻值。。。3路都要接吗?详细详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