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原装板,inter芯片组无CPU主供电

楼主(2009-09-18):
主板是DELL inter芯处组,CPU是775的。
故障现象:CPU主供电用的是ADP3168和3148,我测的上下管没有对地短路情况,主板可以加电,就是没有CPU主供电,3168的第10脚(PWRGD)电压为0V,第11脚(EN)电压为0V,VID0-VID5均为0V,第22脚电压为12V正常。第27-24(PWM1-PWM4)只有25脚有0.94V,其余为0V。我手上也没有和它相同的芯片代换,请教它的工作条件,和下一步我该查那里呀

网友:
这款机器必须上真U,才有供电

网友:
我是上的CPU,没有上假负载

网友:
这个图是我转过来的,是跟我修的这块板一样的,在北桥上面,挨着那一排电容的地方,有个MOS管, 我测得D极0V G极10.83V S极0V,不知道是给那里供电的

网友:
要不是电压IC3168坏了 就是U座虚焊喽

网友:
我想问下,这板的VID组合电压是有那里提供的,我这块板在不上U的情况下,测VID组合的12345全部是低电平,这是不对的,应该是高电平才对,但是我不知道这个电压是有那里提供的.没有找到,还有这块板上U后,没有CPU主供电, 内存供电正常,时钟IC供电正常,但晶振上没有电压,协振电容上也没有电压.北桥旁边的MOS上只有G极有10.几伏,D极S极全部没有电压.

网友:
如果照你这么说的话那应该是北桥旁的那个三极管引起的 ,它是给北桥和U供电的,你可以换个看下,不过那电源IC也容易坏,先把北桥那边的 电压修好再说吧!

网友:
在PCI槽右下角有一对MOS是给北桥那个MOS供电的,这两个场管没有问题,它的控制芯片上面写着6510,不知道用什么可以代换,手上没有这种芯片,是个8脚的片子.

网友:
那八脚的应该是6520吧!照你这么说应该先换北桥一点二V的那个管子,换了之后应该就好了

网友:
谢谢楼上的,我看不太清楚,可能是6520吧,手上没有,正在找,找到了再回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