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置USB接口。插读卡器用不几次就读不出了

楼主(2009-09-18):
前置USB接口。插读卡器用不几次就读不出了。换个又用不了几次还是老样又不读了,这种烧读卡器是什么情况烧的呢。要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读卡器的质量不行!

网友:
检查5V电压是不是高了,还有电源是否有杂波

网友:
我的电脑也有同样的毛病 换usb座后有所改善 查电源供电正常  换过滤波电容 依然不行 呵呵王高手赐教

网友:
电源是全新的,没有杂波。供电也正常。

网友:
检查电压是不是高了

网友:
你在接USB设备的情况下测电压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