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 磐石500 求助 绿线拉低风扇转下就灭

楼主(2009-09-18):
航嘉 磐石500 求助 绿线拉低风扇转下就灭,不需要拔电,反复短接风扇继续转下就灭!~不知道什么问题,求助~!!!

网友:
后级有没有短路

网友:
有可能是低压整流管短路.

网友:
风扇转是不是排除12V低压整流管短路?

网友:
风扇转下就灭,查两个功率三极管13009,有无击穿,两个小功率三极管C3198有无击穿,还有CE并的4148 有无损坏。(图中是一种航嘉电源图,未洗松香的中心位置就是两个小功率三极管C3198位置,(494,7500)的8脚11脚连接到其B极,坏了可以用C1815代替,最后查下各整流管。